水位电极 高输入阻抗检测电路

楼主(2012-02-15):
这是个水位电极检测电路,我想在水位电极的信号到单片机得管脚增加高输入阻抗检测电路,以提高单片机管脚的抗干扰能,请问高输入阻抗检测电路怎么构造,是用电压跟随器吗?

网友A:
用一个三极管+光耦,输出到单片机I/O。

网友B:
我有水位检测IC

楼主:
还有其他方法吗?

网友C:
想提高抗干扰能力,应该降低阻抗才对。高阻抗的部分容易引起干扰。

网友D:
水位检测不要让电极直接暴露在水里,这样会产生电解效应,时间长了会影响电极灵敏度及控制准确性。这个我是经历过的。

网友E:
提高阻抗当然是用运放搭个电压跟随最简洁了。

网友B:
要隔离测水,也就是利用电容不能利用电阻

网友F:
你水池变为电解池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