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芯片选型问题

楼主(2012-02-15):
将传感器信号AD转换对AD芯片选型的时候有些小疑问。。。传感器的说明书有2张特性表格,一张是常规电学参数,另一张是最大额定值参数。请问我在选取AD芯片(模拟输入范围)的时候是根据常规电学参数还是最大额定值参数呢?表格如下

此处应该选择多少模拟输入范围的AD芯片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一般AD芯片的参考电压应该接多少呢?是VDD么?

网友A:
选型当然要看它的常规参数了,什么样的传感器?!不经过放大处理的么?!这样直接接A/D,好像不太常用的,你要先看看传感器的类型,电流型的还是电压型的,传感器的输出范围怎样,模拟信号的输出范围(一般传感器输出后还要做一些处理的)要对齐你的A/D输入范围。

网友B:
这应该是个很基础的问题

网友C:
LZ要找一本AD方面的书详细了解一下,基础知识也很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