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ror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02-16):
机械层的作用

网友A:
机械层 应该理解为辅助层,
结构到到画图工具中对应的信息都在机械层,板子布局的时候以这个来做参考。比如关键器件的位置
当然做封装的时候 有时间也可以把机械层的东西画上,不过一般没必要。除非要求很严谨

网友A:
简单点 新手你可以忽略机械层

网友B:
厂家是照dill drawing来加工板子的,
cad转过来那个,叫assembly装配层比较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