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器连接不上, 请大家帮忙

楼主(2012-02-15):
报错信息如下, 这是怎么回事
Error connecting to the target:
Error 0x80000240/-2092
Fatal Error during: Initialization, OCS,
Device driver: Emulation Connection Loss Detected on Target CPU.
It is recommended to RESET EMULATOR.  This will disconnect each
target from the emulator.  The targets should then be power cycled
or hard reset followed by an emureset and reconnect to each target.

Sequence ID: 0
Error Code: -2092
Error Class: 0x80000240
I/O Port = 240

Board Name: F2810 XDS510 Emulator
Cpu Name: CPU_1

Abort:                Close Code Composer Studio.
Retry:                Try to connect to the target again.
Cancel:                Remain disconnected from the target
Diagnostic:        Run diagnostic utility.

楼主:
之后点“Retry”的话,出的是另外一个错误代码:
Error connecting to the target:
Error 0x80000200/-1037
Fatal Error during: OCS,
PTI_ERR_EMU_CLOSE Error Occured at 0x00000000

Sequence ID: 0
Error Code: -1037
Error Class: 0x80000200
I/O Port = 240
Board Name: F2810 XDS510 Emulator
Cpu Name: CPU_1
Abort:  Close Code Composer Studio.
Retry:  Try to connect to the target again.
Cancel:  Remain disconnected from the target
Diagnostic: Run diagnostic utility.

楼主:
解决了, 配置的问题, 谢谢大家的关注.

网友A:
什么配置问题啊,我的问题和你一样啊,可是我感觉配置似乎没有什么问题啊?求指教!

网友B:
就是啊,楼主发了贴,问题解决了,应该把解决方法贴出来啊

网友C:
这种人,真鄙视啊,不给解决方法!

网友D(2012-05-30):
怎么解决的啊?有人说一下不?

网友E:
怎么解决的,能不能说一下?只会索取不懂回报的人,鄙视之

网友F:
mode配置,晶振配置,还有dsp启动是需要读取的IO管脚的高低电平
,基本就这些情概况

网友G:
多半都得重装CCS

网友H(2013-01-26):
引用 网友A:
什么配置问题啊,我的问题和你一样啊,可是我感觉配置似乎没有什么问题啊?求指教! ...

我也是这个问题,我已经解决了。
问题描述:如楼顶所示。
我用的是SEEDXDS510USB的仿真器。
我发现没有SEEDXDS510USB emulator这个选项,于是重装了驱动,其中xdsfast3.dll文件应该是352k,如不是,赶紧拷贝一个。然后选择SEEDXDS510USB emulator,右击,属性改为Seedusb2.cfg,之后仿真器下面的器件属性改为f2812.gel,其余的不用改。
然后把ccs右击,属性——兼容性,——改为xp,确定,然后重新启动ccs。debug——connect,之后就好了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I:
仿真器连不上 主要有两方面:JTAG电路看看有没有哪里设计错,或者断开。二是驱动方面,不同型号的仿真器驱动有可能会不兼容。最后就是检查设置里面对不对了。

网友A(2013-08-30):
引用 网友H:
我也是这个问题,我已经解决了。
问题描述:如楼顶所示。
我用的是SEEDXDS510USB的仿真器。

谢谢你啊,回答的这么仔细,我好久没来这了,嘿嘿

网友J(2013-11-22):
引用 网友H:
我也是这个问题,我已经解决了。
问题描述:如楼顶所示。
我用的是SEEDXDS510USB的仿真器。

我也出现这个问题,依楼主的方法,但不知道SEED XDS510USB emulator这一项是在哪的,xdsfast3.dll文件是在CCStudio_v3.3/cc/bin下找到的,是352k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我也出现这个问题,依楼主的方法,但不知道SEED XDS510USB emulator这一项是在哪的,xdsfast3.dll文件是 ...

是在不行  重新安装一下   应该就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