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输出电压不正常

楼主(2012-02-15):
单片机是PIC16F886;配置位设置为
__CONFIG(0X206A);
__CONFIG(0X3EFF);
程序如下:
TRISB=0X00;
RB0= 0;
RB1= 1;
RB2= 0;
RB3= 1;
RB4= 0;
RB5= 1;
RB6= 0;
RB7= 1;

问题就是,我输出的电压只有RB7为5V,其余的管脚都是0V和0.42V间隔出现,其中RB7,RB1,RB2是空脚;这是什么原因呢?
那个配置位见图;

网友A:
TRISB有没有是模拟口,要设置成数字IO口才能正常工作!

网友B:
1、打开BOD
2、检查PORTB上有无附加模拟功能模块等
3、你的电压是万用表测量出来的?还是仿真软件仿真出来的?
4、检查是否出现读-修改-写的现象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是用万用表测量出来的,没有出现读-修改-写啊,再说,那3个口都是空脚,程序里面根本用不到

楼主:
回复 网友A:
设置成数字IO?如何设置?

网友C:
看单片机资料,把引脚上所有的功能都关闭,那就变成I/O口了,如果是模拟口就要去A/D那看怎么设置寄存器

楼主:
对啊,将TRISB设置成数字口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