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编程STM8S怎么知道用了多少RAM?

楼主(2012-02-15):
STVD编译器不显示用了多少RAM和ROM,大家有什么办法知道用了多少,难道都蒙着干的吗?

网友A:
不知道啊,在不出问题的情况下,蒙着干的人不少啊,呵呵

网友B:
在网上帮你查了查,没有相关的内容。不过查到几条超过511就出问题的。帮不上忙,帮你顶起,请高手为你明示。

楼主:
相比其他厂家的单片机编译器, ST的功能缺了很多,比一比最常见的 Keil也可知道。

网友C:
网上找到的:
1. 将附件压缩包中的mapinfo.exe解压到stvd的\安装路径\STMicroelectronics\st_toolset\stvd中;
2. 用stvd打开你的工程文件,在工程上点右键选settings...
3. 右侧的选项卡选择Linker,将category的下拉框选成output,然后在Generate Map file前打勾;
4. 再将选项卡上选择到Post-Build,在下方文本框中新粘贴一行内容“mapinfo $(OutputPath)$(TargetSName).map”;
5. 点OK按键确定,菜单File->save workspace,保存工程;
6. 重新编译下,你就能看到flash,ram,eeprom占用字节数了 。

网友D:
相比其他厂家的单片机编译器, ST的功能缺了很多,比一比最常见的 Keil也可知道。
引用 楼主:

这个跟ST的功能没有关系,是编译器的事情;你看看.map文件,里面有你需要的信息。

网友E(2012-10-08):
挺好的,我也用了!!!!

网友F(2013-12-03):
刚试用了下,效果很好~~
这下总算能直观看到编译用了多少空间。

网友G:
map文件会告诉你整个项目对于memory的使用情况!

楼主(2014-03-14):
照着做了,确实管用。

网友H(2014-06-25):
引用 网友C:
网上找到的:
1. 将附件压缩包中的mapinfo.exe解压到stvd的\安装路径\STMicroelectronics\st_toolset\stvd ...

照着做了,可以看到flash,ram,eeprom占用字节数了。多谢

网友I:
谢谢共享,照着做完全OK.

网友J(2014-10-29):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谢谢版主。

网友K:
感谢共享。
ram:1395   flash:15219   eeprom:0   stack:931
只是搞不清楚,这个stack:931,指的是那部分空间?

网友L(2014-12-05):
谢大家!我是在Q群里问,再收索到这的,

网友M:
原来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