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请教电路

楼主(2012-02-15):
这图是ST官方出的STM32F107板子中的图,去掉了部分,请教下TPS2041BDBV在这里起的作用

网友A:
过压过载及短路保护的作用。

网友B:
同意2楼,做外部供电的通路。

楼主:
3# 香水城

网友B:
4楼想说明什么?

网友C:
不明白4楼的意思

网友D:
应该是做开关的功能,OTG-USB工作在主模式下要对从设备供电,而在从模式下应该是VBUS不供电,由主设备给它供电。对否?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看到用户手册上的这句话,小弟不太理解,如何配置电荷泵?:handshake

网友B:
回复 网友B:

看到用户手册上的这句话,小弟不太理解,如何配置电荷泵?:handshake
引用 楼主:

就是说:需要增加一个。至于怎么增加、增加什么样的? 这需要你自己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