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d1963 STM32F103ZET6 FSMC

楼主(2012-02-16):
各位大侠有没有用总线(FSMC) SSD1963  驱动640*480TFT液晶的,我遇到的问题是,能驱动,但是总线速度太慢(900K)如果快了,就无法驱动,恳求帮助。
下面是FSMC配置(外置晶振6M,12倍频,主频72M):

  p.FSMC_AddressSetupTime = 0x00;
  p.FSMC_AddressHoldTime = 0x00;
  p.FSMC_DataSetupTime = 68;//如果小于68,则不能正常显示。
  p.FSMC_BusTurnAroundDuration = 0x00;
  p.FSMC_CLKDivision = 0x00;
  p.FSMC_DataLatency = 0x00;
  p.FSMC_AccessMode = FSMC_AccessMode_A;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Bank = FSMC_Bank1_NORSRAM4;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DataAddressMux = FSMC_DataAddressMux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MemoryType = FSMC_MemoryType_SRAM;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MemoryDataWidth = FSMC_MemoryDataWidth_16b;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BurstAccessMode = FSMC_BurstAccessMode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Polarity = FSMC_WaitSignalPolarity_Low;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apMode = FSMC_WrapMode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Active = FSMC_WaitSignalActive_BeforeWaitStat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Operation = FSMC_WriteOperation_En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 = FSMC_WaitSignal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ExtendedMode = FSMC_ExtendedMode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AsyncWait = FSMC_AsyncWait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Burst =   FSMC_WriteBurst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ReadWriteTimingStruct = &p;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TimingStruct = &p;
  FSMC_NORSRAMInit(&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

恳求高手回答。

网友A:
你需要把电路图和液晶屏的手册贴出来。

楼主:
香主,谢谢你,下边是SSD1963的时序图。(电路图就是STM32F103ZET6 FSMC模式,总线地址不复用),现在可以正常显示,就是速度太慢,我想快一点,但不知如何配置。)

楼主:
手册太大了

网友B:
STM32F103ZET6 FSMC速度才900k,太慢了,可以工作在5M或者更快。

  p.FSMC_DataSetupTime = 68;//如果小于68,则不能正常显示。
需要根据SSD1963  进行修改,68显然太多了;需要用示波器查看波形进行调整。

网友A:
tDSW和tDHW是波形中哪部分?

网友C:
你SSD1963设置的太慢了....
我的是
FSMC_AddressSetupTime = 0;  /* Address Setup Time  */
FSMC_DataSetupTime = 1;
如果需要读回来是2和4....读回来很慢不知道为什么...

把SSD1963的频率变快
void DEVICE_LCD_SSD1963_Init(void)
{
    DEVICE_LCD_Reset();

    DEVICE_LCD_SSD1963_WriteCommand(SSD1963_COMMAND_SET_PLL_MN);           //PLL 倍频到120M   PLL=10*36/3=120M           //set pll mn
        DEVICE_LCD_SSD1963_WriteData(0x0023);                                   //N=0x36 for 6.5M, 0x23 for 10M crystal
        DEVICE_LCD_SSD1963_WriteData(0x0002);
        DEVICE_LCD_SSD1963_WriteData(0x0004);

        DEVICE_LCD_SSD1963_WriteCommand(SSD1963_COMMAND_SET_PLL);
        DEVICE_LCD_SSD1963_WriteData(0x0001);
        DEVICE_LCD_Delay(0x0fff);
        DEVICE_LCD_SSD1963_WriteCommand(SSD1963_COMMAND_SET_PLL);
        DEVICE_LCD_SSD1963_WriteData(0x0003);                                       // PLL 使能  PLL作为时钟
        DEVICE_LCD_Delay(0x0fff);
        DEVICE_LCD_SSD1963_WriteCommand(SSD1963_COMMAND_SOFT_RESET);     // 软件复位
        DEVICE_LCD_Delay(0x0fff);

网友D(2013-07-11):
用STM32F的FSMC接口连接SSD1963的方案,我研究了半天,还是没看出这两个之间哪里兼容。
FSMC接口是地址总线A[25:0],数据总线D[15:0]。或者复合模式A[25:16],AD[15:0]。
SSD1963接口是D[23:0]地址数据总线复合模式。其中地址数据时D[23:8],D[7:0]是指令。
我怎么研究,两者也不能兼容。
哪位大神能指点一下?

网友E(2013-10-31):
现在还有必要用这种接口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