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FID主流芯片

楼主(2012-02-16):
主要推荐4种:
1)英频杰ImpinjR1000,R2000

高度集成的Indy RFID读写器芯片与其支持软件是整个第二代超高频RFID读写器系列的核心,支持从近距离的嵌入式模块到远距离门式读写器的广泛应用。Indy R500 RFID读写器芯片与Indy R10002000系列使用同样的软件架构,并且跟IndyR2000相兼容,能够实现快速的产品开发。Indy R500具有优化的接入点,嵌入式的RFID子系统、工作站以及基础的手持设备等性能点。

2)奥微austriamicrosystemsAS3992; 奥地利微电子公司近日推出AS3992,支持可编程密集读卡器模式,扩展了旗下面向Gen 2应用的、市场领先的UHF RFID读卡器IC产品线。奥地利微电子AS3992产品包括了一系列先进的功能,如可编程DRM滤波器、预失真功能和-86dBm的超高接收器灵敏度。这意味着采用AS3992的单一设计系统率先实现可交付给全球任何市场。AS3992在夯实Simply Gen 2读卡器IC性能的同时,也继承了其最佳功耗特性。这种低功耗特性结合新的先进功能,使AS3992成为市场上最先进的Gen 2读卡器IC。奥地利微电子消费及通信部门市场总监Bruce Ulrich表示:在设立新的性能标准同时,奥地利微电子继续扩展其业内最大的UHF读卡器IC产品线。作为这一领域的市场领先者,我们将不断定义性能标准,以推动新的嵌入式应用。

3)韩国PhychipsPR9000
    PR9000芯片是UHF RFID读写核心芯片,由韩国PHYCHIPS公司研发。PR9000是目前市场上唯一一款能大量推广应用的UHF RFID读写单芯片,具有功耗低,成本低,封装小等特点,非常适合于中低端市场的应用,如手持机、POS、手机等移动终端。芯片工艺:TSMC 0.18 RF-CMOS Process; 工作频率:UHF频段860MHz ~ 960MHz;支持协议:ISO 18000-6C, EPC Gen II;封装尺寸:7x7mm;工作电压:单电压3.3V。芯片内建MCU: Turbo 80C52,使其成为UHF同类产品中,开发应用最简单的SOC,从而大大缩短开发周期。另外,还包括两个存储器:Flash: 32 kbyte SRAM: 16 kbyte。同类芯片比较:与inpinj R1000系列、奥微AS3990系列相比,PR9000定位于中低端市场,其成本上具有绝对优势,同时在应用上,也更加灵活方便,由于PR9000功耗 很低,不需要额外增加散热装置,因此可以将体积做的非常小;相比R1000系列,性能方面略有偏低,如灵敏度(R1000系列为 -96dBmPR9000-86dBm)、同时读取标签数较少。

4TriQuintWJC200
WJ通讯公司是从事射频(RF)解决办法的领先设计公司和供应商,它的产品用于无线基础设施和射频识别(RFID)读出技术,日前宣布,它已经研制成功一种突破性的射频识别(RFID)硅半导体读出器芯片组。WJC200据称是行业中第一个符合第二代ECP global /ISO 18000-6CISO 18000-6B国际标准的射频识别阅读器芯片组。这个芯片组的价钱低,可以用于移动的和固定的打印机、阅读器、PDA以及手持设备。WJ通讯公司把这个 射频识别芯片组作为尺寸较小的下一代射频识别组件的主要技术产品,客户可以很低的费用使用射频识别技术。这是计划在2007年开发的新一波射频识别产品中 的第一个系列产品。

楼主:
没人灌水呀。。。自己先来一个

网友A:
不错,介绍的好。

网友B:
需要识别距离1M,用什么卡合适?

网友C:
重点没说到,对各种协议的支持情况如何。
另外RFID的巨头NXP怎么没提到?

网友D:
因为这个是UHF 的阅读器单芯片介绍,所以没有nxp也是正常的

网友E(2012-03-22):
我们自己用FPGA+ADC+DAC做基带,PRASK

网友F:
目前正转行做销售,也想选择物联网行业! 大家帮我看看,做哪方面好呢  芯片、模块或是其他

网友G:
进来看看。国内互联网神马水平?

网友G:
物联网:funk:

网友H:
不知哪个片子开发比较容易,价格便宜,外围设备少

网友I:
NORDIC最新推出几款芯片在FRID应用也很广泛
nRF24LE1= 2.4GHz + Flash 51+ADC +DAC + I2C + PWM+UART+SPI..
nRF24LE1采用了Nordic最新的无线和超低功耗技术,在一个极小封装中集成了包括2.4GHz无线传输,增强型51 Flask高速单片机,丰富外设及接口等的单片Flash芯片,是一个综合了性能及成本的完美结合,很适合应用于各种2.4GHz的产品设计。
应用
无线鼠标,无线键盘,无线摇杆   玩具,RFID,无线遥控,医学参数监测   无线语音,工业控制及无线数据采集
主要特性
■内嵌2.4Ghz低功耗无线收发内核nRF24L01P,250 kbps, 1 Mbps,2 Mbps空中速率
■高性能51内核(12倍工业标准51速度),16 kbytes Flash, 1 kbyte data RAM, 1 kbyte NV data RAM
■具有丰富的外设资源,内置128 bit AES硬件加密,32位硬件乘除协处理器,,6-12位ADC,两路PWM,I2C,UART,硬件随机数产生器件,WDT,RTC,模拟比较器…
■提供QFN24,QFN32,QFN48多种封装,提供灵活应用选择
■灵活高效的开发手段,支持Keil C,ISP下载,是开发无线外设,RFID,无线数传等有力工具及平台
2.4G芯片 NRF24LE1采用了NORDIC最新的无线和超低功耗技术,在一个极小封装中集成了包括2.4G无线传输,增强型51 FLASH高速单片机,丰富外设及接口等的单片FLASH芯片,是一个综合了性能及成本的完美结合,很适合应用于各种2.4G的产品设计。
NRF24LE1=2.4GHz+Flash51+ADC+PWM+I2C+RTC+WDT+RNG+AES+ +COMP+UART+SPI….
应用:无线鼠标,无线键盘,无线摇杆,PC外设,玩具,RFID,无线遥控,医学参数监测,线数字语音,工业控制及无线数据采集
主要特性:1、 内嵌2.4GHz低功耗无线收发内核NRF24L01+, 250kbps, 1Mbps,2Mbps空中速率2、 高性能51内核,16kbytes Flash,1Kbyte data RAM,1Kbyte NV RAM3、 具有丰富的外设资源,内置128bit AES硬件加密,32位硬件乘除处理器,6-12位ADC,两路PWM,I2C,UART,硬件随机数产生器件,WDT,RTC,模拟比较器4、 提供QFN24,QFN32,QFN48多种封装,提供灵活应用选择5、 灵活高效的开发手段,支持Keil C,ISP下载,是开发无线外设,RFID,消费产品,无线数传等有力工具及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