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解答:-75mv-+75mv差分电路转换AD测量问题

楼主:
小弟做东西出现问题。
现有条件:
测量电流分流器两端电压。
即输入电压-75mv到+75mv,输出0-3.3V到STM32F103单片机AD采集管脚上(片子是3.3V供电)。
我采用的差分电路1/2REFM的为1.65V,这样的话,在输入正负75mV时,电压就可以在1.65V上下浮动。采集的AD值就可以保证在0-3.3V。将1.65V作为0点判断正负mv电压。
然而,真正采集时发现当电路输入V1和V2短路和开路时,电压竟然不一样,总是有2mv左右的误差。开路时1.65V,短路时是1.67V。
放在实际测量中,电流分流器两端电压接入电路时,如果两端电压为0,可以理解为短路。按照理解,这个应该显示结果0才对。因此需要通过软件将1.67V作为0点了。
然而,这样的话,在开路状态时,AD采集的1.65V根据1.67V 0点的话,是有电压数值的。这个数值小于0.

这样会造成什么呢。
就是,如果我的电路接入电流分流器,可以正常使用。但是如果我什么都不接的话。就有小于0的一个电压值。。。。。。这个值不好解释。。。

请问开路短路电压值不同,这是查分电路的特性吗?
如果有这样的特性。我的电路这样该怎么解决呢?还能用差分电路解决吗?
我只想在开路的时候显示0,然后测量接入的时候又能正常显示。(测量需要保证精度,精度就是2mv。擦边球啊。。。不好弄)

大家给我出出主意吧。。。谢谢了。
我采用Multisim 9仿真了结果。如图

差分电路短路情况-电压大

差分电路短路情况-电压大

差分电路开路情况-电压小

差分电路开路情况-电压小

Multisim 9电路图

上面所有文件

网友A(2012-02-19):
你换一个好点的运放。并建议使用轨对轨的。
另外问问楼主哪里的?做你们生产仪表的厂商?

楼主:
谢谢3楼老师,我查了下。这个电路运放应该就属于轨对轨吧。输出AD的电压就在0-3.3V的。单片机供电电压为3.3V。应该满足条件。换个好点的运放吧。这个运放的 输入偏置电压 为1.7mv。是有点大。回去试试。
我是北京这边一件小公司。仪表出货量不大。有机会再向楼主请教。谢谢。呵呵。

楼主:
谢谢各楼老师,果然是运放的问题,测量mv级的电压,如果用简单的电路的话,还真得用个好点的运放。换了一个OPA4340UA就好了。片子确实贵啊。希望以后继续交流!!!

网友A:
哈哈,问题解决了就好。另外324不是轨对轨运放

楼主:
谢谢楼上老师。忘记回帖了。现在结不了帖。分数不够呵呵。抱歉哈。分数够了结帖给分。谢谢。有问题继续交流。

网友B:
上面大仙说的不错324有点低级,建议用精度更高的仪表放大器,效果会更好

网友C:
正好需要选择同样的运放

楼主(2012-04-25):
:handshake
抱歉各位香主。我的分数不够结贴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更换运放为OPA4340UA就好了。原因如上面所说。是运放参数 输入偏置电压的问题。
结贴了。

网友D:
真巧,前几天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是运放问题。

网友E:
唉 用个cs5550直接搞定 3-4块钱,  可以直接测量 -250mv 到+250mv的信号

网友F:
学习了   热心人真多

网友G(2017-12-27):
引用 网友E:
唉 用个cs5550直接搞定 3-4块钱,  可以直接测量 -250mv 到+250mv的信号

请教个问题  我用CS5550 把通道1输入都接地   读出来的数值也很大 麻烦能指点一二吗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