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读取外部FIFO问题?

楼主(2012-02-16):
最近困惑于一个烦人的问题,望论坛的前辈们不吝赐教:
     我通过arm的数据总线读取外部的FIFO存储器(用FPGA实现的),arm片选信号nGCS5反向后接FIFO的读使能rdreq,arm读使能nOE反向后接FIFO的读时钟rdclk,现在问题是,FIFO里如果写一恒定的数,arm读出来是正确的,但是FIFO里写一连续的数,比如1,2,3,4,...,arm读出来的是断续的,如1,3,5,8,11等没有什么规律的数,这是为什么啊??应该如何解决??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大哥,您好,我目前遇linux应用程序,通过系统的数据总线读取数据的问题,请问您是怎么实现的啊,求您指点下啊,最好能给点源码,非常感谢

楼主:
我是通过应用层驱动做的,把外设直接映射进内存,对内存进行读写,不过目前还没完成数据的正确读写

楼主:
有没有人做过这方面的,求指点啊~~

楼主:
问题解决了,arm存储器访问时序没配置对

网友A:
您好,arm存储器访问时序怎么配置啊?我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

楼主:
访问周期Tacc不能太长,此外nOE的片选建立时间Tcos别设为0 clock,否则的话nOE和nGCS同时变化,fifo读使能的时候有可能检测不到rdclk的上升沿

网友A:
lz,能不能把您时序设置的这部分代码给我参考下?谢谢

网友B(2012-04-11):
我是一个学生z,能不能把代码给我参考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