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鲜出的大功率直流电机驱动,求拍砖

楼主(2012-02-16):
功能:实现电机正反转控制。上面4只只做完全的开关。下面那个做PWM调速。
使用步骤:下面的mos管先关闭。然后上面的4只mos管都设置好开关。再下面的mos管pwm。

电流3A左右。

单片机5V ttl电平驱动。

楼主:
上面2个是10V的稳压管

网友A:
为何不在上面那两只NMOS那里调PWM?
这样省钱效率也高。
我见过别人(老外)就是这样做的,那电机驱动做得真是好,无可挑剔。

楼主:
确实可以简化下来。但是4只管子就应该分开控制了。。。。
还有其他硬件上的问题吗?求挑剔。。。。

网友B:
MOS管驱动电流太小.会很烫

楼主:
基本上开关状态。就启动和停止时做加减速PWM,用时大多数直接开启。应该耗散功率不大的

网友C(2013-08-20):
3A,是大电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