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电压问题,求高人指点

楼主(2012-02-16):
单片机控制电压输出步骤:首先由单片机设置初始电压值,并送至显示电路显示;
然后将电压值送至DA转换电路近进行数模转换;
再经放大电路进行放大;
最后反馈到三端集成稳压器(LM317)输出模拟电压。
工作的过程是这样的吗?

网友A:
单片机管脚只能数字输出,所以要想电压输出,且输出电压量不大,通过单片机来控制DA就行了

楼主:
那过程是跟我说的那样吗?
放大电路时必须的吗?

网友B:
过程是差不多,
但用lm317不蛋疼吗,1.25v起调。

网友C:
PWM不可以了吗?

PWM+RC+OP+ADC

楼主:
PWM我是一点不懂啊,感觉比较复杂。

楼主:
能给点建议吗?

网友D:
用DA吧,不要用PWM了,PWM只是对比一些慢的元器件来用的,DA更直接一点

楼主:
8# chenczy 你看我的过程有什么错误吗

楼主:
4# amwrdfe 那就是说0-1.25不能通过LM317输出吗

网友E:
你的要求没说清楚,比如精度、电压范围、反应速度等。

方法有很多,DA是标准做法,PWM也可以实现,如果这些都嫌麻烦,不妨试试数字电位器,又比如,还有一种另类的方法:用步进电机带动一个电位器。如果单片机空余的IO较多,不妨直接在IO口上接电阻,电阻按照1、2、4、8、16、32...比例确定阻值,直接输出所需电压。

网友F:
+个负压就可以0V起调了。

楼主:
12# woshixinshou 负压怎么产生呢?只有220V电压可以提供

楼主: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11# cjseng 你看这电路行么?

网友G:
PWM+RC+OP
就能实现

网友E:
14# yf10161981 [/b你就给我看个红X,我怎么知道可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