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问题,求高人指点

楼主(2012-02-16):
单片机控制电压输出步骤:首先由单片机设置初始电压值,并送至显示电路显示;
然后将电压值送至DA转换电路近进行数模转换;
再经放大电路进行放大;
最后反馈到三端集成稳压器(LM317)输出模拟电压。
工作的过程是这样的吗?

网友A:
消灭0回复
317是否合适呢?
你要做的是线性调整?还是分档调整?

网友B:
从楼主的方案, 就知道是线性调整了, 这个方案可行.
不过, 楼主是否还需要考虑闭环过程?

网友C:
用LM317简单,要求不要的场合可以开环。

楼主:
2# jjjyufan 分档调整

楼主:
3# airwill 其实有两个档位,可以通过程序设置。
请问闭环过程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如果是分档调整,那简单点,MCU 一个IO控制一个mos 管,mos管后加电阻,改变317反馈即可实现分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