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处理方式,哪种更好

楼主(2012-02-16):
Pulse_3V3EPM570T100C5N输出IO口,请问两种处理方式,哪种更好?我个人觉得第二种更好,因为pin内部有可能弱上拉,同时,第二种也不需要芯片提供电流,有外部电源提供电流。第一种处理方式更好,还是第二种更好

楼主:
前面是第一种,后面是第二种。

网友A:
TTL门决定的,灌电流方式比较好,第二种好

网友B:
应该是第二种

网友C:
学习了,这种问题我很少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