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s232的接收模块有点不理解

楼主(2012-02-16):
(无正文)

网友A:
呵呵,这个文档不错
接收好像就是过采样,一般用16倍波特率的频率对输入脚进行采样,
然后,判断1多还是0多,以确定此位是0还是1
还有一种省事的办法就是,直接使用 每一位第8次采样得到的值

网友A:
忘了说,刚才没仔细看这个文档,只是自己之前在其它地方看到的

楼主:
哦哦 主要是那个接受的时候他说要在数据下降沿的时候判断开始位 这个文档上面的几句代码不是太了解
自己画了下时序图 楞是没搞出来
First, the incoming "RxD" signal has no relationship with our clock.
We use two D-flipflops to oversample it, and synchronize it to our clock.
reg [1:0] RxD_sync;
always @(posedge clk) if(Baud8Tick) RxD_sync <= {RxD_sync[0], RxD};
We filter the data, so that short spikes on the RxD line aren't mistaken with start bits.
reg [1:0] RxD_cnt;
reg RxD_bit;

always @(posedge clk)
if(Baud8Tick)
begin
if(RxD_sync[1] && RxD_cnt!=2'b11) RxD_cnt <= RxD_cnt + 1;
else
if(~RxD_sync[1] && RxD_cnt!=2'b00) RxD_cnt <= RxD_cnt - 1;

if(RxD_cnt==2'b00) RxD_bit <= 0;
else
if(RxD_cnt==2'b11) RxD_bit <= 1;
end

网友B:
又是0分,直接无视

网友A:
哈哈,哥哥,不能只为分啊:lol

网友B:
:L你悬赏的分数送给别人,又不会减少你的分数。
你连点分数都不舍得给别人,别人为什么要帮助你。

楼主:
不懂啥意思

网友B:
重新编辑了,再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