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同时使用STM32的ADC1和ADC2转换不同的通道?

楼主(2012-02-16):
我要转换的通道为ADC12_IN2~ADC12_IN7,为了控制转换时间,我希望ADC1和ADC2同时各转换3个通道,如ADC1负责ADC12_IN2~ADC12_IN4,ADC2负责ADC12_IN5~ADC12_IN7.

有人说使用同步规则模式,如下:
按照上图,ADC1和ADC2会转换我所有的通道啊,只是一个正序一个反序吧?

求赐教...

网友A:
ADC1->SQR3 |= UabAinCH << 0;                                                                        //设置规则序列中每个转换的通道号,转换号与通道号可以不对应,例如:第
        ADC1->SQR3 |= UbcAinCH << 5;                                                                        //一个转换通道16或者其他通道而不一定就是通道1,这样做的好处是:设计
        ADC1->SQR3 |= UcaAinCH << 10;                                                                        //图纸时模拟输入引脚就没有顺序要求,给设计带来极大的方便.
        ADC1->SQR3 |= U0AinCH << 15;
        ADC1->SQR3 |= UcapAinCH << 20;
        ADC1->SQR3 |= 6 << 25;
        ADC1->SQR2 |= 7 << 0;                                                                                        //设置规则序列中的通道号
        ADC1->SQR2 |= 8 << 5;
        ADC1->SQR2 |= 9 << 10;
        ADC1->SQR2 |= 10 << 15;
        ADC1->SQR2 |= 11 << 20;
        ADC1->SQR2 |= 12 << 25;
        ADC1->SQR1 |= 13 << 0;                                                                                        //设置规则序列中的通道号
        ADC1->SQR1 |= 14 << 5;
        ADC1->SQR1 |= 15 << 10;
        ADC1->SQR1 |= 16 << 15;
        ADC1->SQR1 |= AdcChNum-1 << 20;                                                                        //设置规则组模拟输入通道数

ADC2->SQR3 |= IaAinCH << 0;                                                                                //设置规则序列中每个转换的通道号,转换号与通道号可以不对应,例如:第
        ADC2->SQR3 |= IbAinCH << 5;                                                                                //一个转换通道16或者其他通道而不一定就是通道1,这样做的好处是:设计
        ADC2->SQR3 |= IcAinCH << 10;                                                                        //图纸时模拟输入引脚就没有顺序要求,给设计带来极大的方便.
        ADC2->SQR3 |= I0AinCH << 15;
        ADC2->SQR3 |= UBatAinCH << 20;
        ADC2->SQR3 |= 6 << 25;
        ADC2->SQR2 |= 7 << 0;                                                                                        //设置规则序列中的通道号
        ADC2->SQR2 |= 8 << 5;
        ADC2->SQR2 |= 9 << 10;
        ADC2->SQR2 |= 10 << 15;
        ADC2->SQR2 |= 11 << 20;
        ADC2->SQR2 |= 12 << 25;
        ADC2->SQR1 |= 13 << 0;                                                                                        //设置规则序列中的通道号
        ADC2->SQR1 |= 14 << 5;
        ADC2->SQR1 |= 15 << 10;
        ADC2->SQR1 |= 16 << 15;
        ADC2->SQR1 |= AdcChNum-1 << 20;                                                                        //设置规则组模拟输入通道数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2L,您配置的ADC1和ADC2的转换模式是什么呢?转换数据如何通过DMA读取吗?

网友B:
请LZ可以看看固件库中的例子。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在您的提示下,终于找到了固件库中的例子并解决了遇到的问题。感觉,是手册中的那张图误导了我。。。

同时感谢2L的关注和帮助!

网友C:
手册上的那张图确实容易误导

网友D(2012-03-22):
手册没有看明白

网友E(2013-04-27):
正需要呀,lz能够共享一下代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