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实现5V/3A的电路切换

楼主(2012-02-16):
设计一个5V/3A切换电路,不能用继电器,要求在IC上电流和电压损耗尽量小,不知道有这样大电流的电子开关没,请教各位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A:
PMOS管啊,不要说3A 30A 也轻松搞定啊

网友B:
正解,如果不懂用请参考笔记本电电池:lol

楼主:
确实不懂,还请楼上的指点一下,只用过三极管,呵呵。

在哪儿有相关电路和介绍,还请指点,呵呵。

网友B:
三极管也行,就是压降大了点

网友A:
电池和USB切换电路 你按这个来,mos管型号可以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