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输出为什么加FF

楼主(2012-02-16):
EMAC 中的MII接口地方有点不是特别明白
1. 输出加FF是不是为了减小TCO
2. 输入上为什么要加FF

问题很简单,大哥们们别笑话:)

// Infer IOB Output flip-flops.
   always @(posedge tx_clk_int)
   begin
      mii_tx_en <= tx_en_from_mac;
      mii_tx_er <= tx_er_from_mac;
      mii_txd   <= txd_from_mac;
   end

// Infer IOB Input flip-flops.
   always @(posedge rx_clk_int)
   begin
      rx_dv_to_mac <= mii_rx_dv;
      rx_er_to_mac <= mii_rx_er;
      rxd_to_mac   <= mii_rxd;
   end

网友A:
减少时延,提高系统时钟的工作频率。

这也是应该使用的基本编码方式,输入输出都要打一拍

楼主:
谢谢猴哥
明白啦,确认一下,现在最想学的就是这种基本编码方式:lol

网友A:
:L
以后问问题,给一个悬赏的分数。

网友B:
Lz大方点嘛。

网友C:
悬赏分对猴版的肯定

网友D:
没给分嘛?

网友D:
其实就是减少延时嘛

网友E:
减少哪的延时?嘻嘻,没一个说的细的。

网友A:
说的那么细干什么。。。

就是减少组合逻辑的那个什么什么的。

网友E:
从ZF的代码中看,这个FF好象是加在IOB中的,也就是综合中设置将FF放入IOB,减少的是IO到第一级或最后一级FF间的路径延时。

网友A:
除了注释外,其实看不出来是IOB.
我觉得,他其实是说为什么模块进出都加FF

网友E:
o,恩,呵呵,我确实看到注释处有IOB

网友F(2012-06-25):
学习了,以后会注意到这个问题的!

网友G:
围观猴哥 是种享受;P

网友H:
也过来学习了

网友I:
输入加上FF,是因为优化时序。因为有时在比较复杂的逻辑设计中,一个大模块和另一个大模块的距离比较远,虽然输出的是时序逻辑,但是中间走线有可能过长,所以打一拍比较可靠。还有可能就是这个输入信号是别人的模块输出的,为了防止别人的输出不是时序输出,也最好打一拍。

网友J:
加入IOB的真实目的是

1. 使得input被内部时钟或者源同步时钟更好的捕获(最大化sampling window)
2. 使得output的所有信号对于外面的芯片来说,保持最大化的align

网友K:
跟大家学习了。

网友L:
没悬赏,都很积极的。咱不差分。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