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rtex-M0技术交流] 芯唐为什么不出钱,让JLINK内嵌FLASH算法?

楼主(2012-02-16):
这样有助于向使用GCC的人推广。

网友A:
gcc有coocox,很不错的,支持多种link。

内嵌flash算法,个人认为使用Keil或IAR,加 Nu-Link 是理想选择。
这个组合,不仅讲flash算法内嵌到下载程序,
更内嵌到断点调试。
程序调试时,断点数不再受限于Cortex M0的4个断点数。
给调试带来方便。

网友B:
让jlink嵌入新唐m0的flash下载算法,基本上没有这个可能,也完全没有必要,要支持gcc(GNU toolchain),只需让nu-link支持gdb-server即可,这对于新唐来说,非常easy,也是上上之选。

虽说新唐是由coocox实现了gdb-server,但这基本上没啥意义:这不是官方支持的。而像jtag ice之类属于开发工具中的核心,“官方”是否直接支持很重要的,毕竟“官方”和“第3方”的支持,在用户心中的地位是相差巨大的,很多用户基本上是不会去找什么第3方的支持。关于coocox的coide,并不是coocox完全独立开发的,它是基于开源的eclipse,而coocox在这个问题上一直遮遮掩掩,不正派。

再说GNU toolchain,它的用户(特别是国外)数量是很大的,看看ST和NXP,都明确支持了GNU toolchain,新唐推广m0,不应该忽视它。

以上之言,望陈工细察。

网友C:
用NU-LINK很好,没有必要用JLINK。意义不大。还是李老师说的对。不如把NU-LINK做得更好更完善。

楼主:
新塘只要出个GCC 能下载调试的方案就可以了

网友B:
要用gcc,也很容易:keil uVision就支持gcc,在工程的组件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