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求助,关于移动的问题

楼主(2012-02-16):
我现在在改一个封装,要移动很多的pin,例如整排pin向外移动0.2mm,怎么样才能一整排移动啊???好像全选一起移动输入坐标会有位置的偏移,一个个改又很麻烦,虽然可以删掉重新放,但又没有简单点的办法???谢谢!!!

网友A:
整排选中,
竖的修改x坐标,
横的修改y坐标

楼主:
回复 网友A:
会偏,如果移动竖排修改X坐标,整排Y坐标也会变,不懂为什么

网友A:
那就不懂了,我一般用pads....

网友B:
不会的吧,
1:看好第一个pin的X,Y坐标。记好
2:选择move,并选中一排。
3:在命令窗口输入你记好的那个坐标,回车。(这时你的命令还是move)整排都在你鼠标上了。
4:在命令窗口输入你需要放置的位置坐标。回车。退出move命令

网友C:
删除,重新放焊盘啊,有阵列选项的,放多少个,间距多少?首个焊盘编号等信息 设置好,你只要放第一个就可以的

网友D:
回复 网友C:
羽工的做法最干脆;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