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过溶氧变送器的请进

楼主(2012-02-16):
本人最近做了一个溶氧变送器。电路什么的貌似都OK了,因为用0-100na的电流输进去,线性度很好。可是接上探头,在某个温度校准,在跟校准温度相近的水里面测出来的值还算准,但放到温度高的水里面,值就差很多了(有温度补偿,温度补偿算法参照国标)。现在猜想了两个原因,一是山寨探头的温度系数是否跟理论的有偏差,不能完全按照标准来补。二是探头特性跟我做的微电流校准电路特性不等同,也就是说探头信号和校准用的信号不一致,貌似OK的电路,实际上不OK。或者说有无别的原因。望指点!感激不尽!

楼主:
自己先座沙发:lol

网友A:
这有什么好说的,找传感器厂家啊,要不就检查自己的电路是否有错误等

楼主:
回复 网友A:
传感器厂家不说啊。讲到这就唠唠了。我们一问他们问传感器的事情,就说他们不知道,然后就跟我推荐个什么专家教授。前段时间我动心了,打电话给那个老教授,老教授说要跟他请教的话需要聘他做一两年顾问,然后我们公司呢不希望这样,想一次性付费,后面这事情就吹了。现在打电话过去,传感器厂家更是守口如瓶,又跟我们推荐那个老教授。哎,真的很无奈。看来那位老教授做顾问真是做上瘾了。。。

网友:
先检查自己的电路是否有错误,然后找传感器厂家。

楼主:
情况是这样:电路应该没问题,做了个微小电流发生电路模拟传感器信号,发现信号采集电路电路线性度很好。传感器厂家不愿帮忙,不愿说!

楼主:
郁闷中。。。求帮助

网友A:
厂家不提供技术支持?

那你还用干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了几个厂家的探头,有一家,一点电子方面的知识都没有,一问三不知,甚至问他传感器送出来的是什么信号都不懂。不知道他们怎么做出探头的。哎,都这样。而且都是小作坊,质量啥的都没保证。有两三次了,人家寄过来的新探头都是坏的,搞的我为这些浪费了大量的时间。情况就是这个情况,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哈哈,我不想讨论这些情况了,说了不顺心啊,我是来求解决问题的。

网友B:
只能自己标定咯,做个表格存放标定的数据,然后查表。
麻烦的是山寨探头每一个性能都不一样,每个探头需要做一个表格,而且还不知道长期稳定性如何。

网友C:
溶氧仪用过,不过溶氧传感器没研究过
根据使用别的传感器的经验,感觉温度补偿这个东西很难评价效果,没有温补可能根本没法用,有了温补可以凑合用,仅些而已
你这仅仅是温飘,再加上时飘,要想解决好,最好还是传感器厂家能提供有关的补偿参数,
如果实在没法,只能自己多做试验,根据经验参数来处理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他家找到一个。日货。不过,跟我们原来采用的探头不同,他们的是原电池式的,如果换成这种探头,要修改硬件,暂时没有这个打算。老叶真是热心,小弟感激。

楼主:
哎,电化学方面的知道的少,做起表来真是吃力!

网友D:
这种做一线传感器的产品,一定要有传感器厂商的技术支持,要不然自己到头来是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如果这个传感器供应商不能做技术支持一定要换供应商或换其他的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