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P/IP 只能在局域网中实现数据传送?

楼主(2012-02-16):
我做了一个基于Cortex的以太网实现方式,但是只能在局域网内实现数据的传送,怎样才能实现整个网际都能传送?请教下各位知道的专家

网友A:
两件事
1.ip
2 mac

我估计你搞定了第一个没搞定第二个.使用sniffer可以看到包发出去了.但是对方收不到

网友B:
如果是从本地局域网访问异地的电脑终端,则需要知道对方的IP,采用某一个端口;如果对方处于某个局域网中,则还要对方在路由器那里做端口印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