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LDO会带来纹波吗?

楼主(2012-02-16):
开关电源给LDO输入,LDO输出一3.3V,LDO的输出会产生纹波吗?输出电流大了,会有纹波吗?

网友A:
LDO输出的纹波比较少吧

网友B:
应该是你前级DCDC产生的, 或是应用有问题,一般来说ldo的纹波应该是很小的

网友C:
LDO   低压差 ,你想想要是低压差是30mv    再来个20mv的文波还能用吗?

还有就是遇到问题多看数据手册,上面的曲线图很明郎

网友D:
LDO也会有纹波的,与所用输出电容的大小有关。可以通过外部器件去减小纹波。下面是一篇来自TI的**,关于LDO的纹波与稳定性的。

网友C:
6# trevor2011 很受启发

网友E:
一般来讲ldo的输出的纹波是很小的,系统能够接受的!!!

网友F(2013-08-26):
永不离身

网友G:
应该相对来说   纹波比较小      比开关电源应该强很多

网友H:
纹波相对比较小   楼主   不过   还是需要看你的应用地方   如果是应用的范围要求比较严格   那就要好好研究研究芯片资料了

网友I(2014-05-29):
引用 网友D:
LDO也会有纹波的,与所用输出电容的大小有关。可以通过外部器件去减小纹波。下面是一篇来自TI的**,关于L ...

很不错的**,有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D:
LDO也会有纹波的,与所用输出电容的大小有关。可以通过外部器件去减小纹波。下面是一篇来自TI的**,关于L ...

纹波很小的,不过是可以控制的

网友K(2016-02-23):
很好很强大

网友L:
一般来说ldo的纹波应该是很小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D:
LDO也会有纹波的,与所用输出电容的大小有关。可以通过外部器件去减小纹波。下面是一篇来自TI的**,关于L ...

电容没选好,确实纹波也会很大的,这几天就碰到这样的问题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M:
电容没选好,确实纹波也会很大的,这几天就碰到这样的问题了。

能讲讲不?

网友O:
可以后端设计一个滤波

网友O:
LDO的波纹要比DCDC小吧

网友J(2017-07-22):
低压差的ldo的纹波是非常小的。

网友P:
纹波肯定是会有的只不过比DC/DC的小

网友P:
毕竟ldo的压差比较小的,本身设计也是比较质量过硬的。

网友Q:
纹波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比DC/DC要强很多的

网友R:
如楼上几位所说,纹波是不可消除的,ldo的还是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