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ash 芯片的疑问

楼主(2012-02-16):
关于Flash 的疑问:

有没有1G以上的串行Flash芯片,Nand 还是Nor?

SD卡里面是什么芯片?串行还是并行?

楼主:
主要是希望体积小。

网友A:
那肯定是串行

网友B:
SD 有两种工作模式  SPI/SDIO
SPI是串行, SDIO是4线并行

网友B:
容量大点的一般都是NAND
NOR一般很小
或许你可以考虑data flash
不太讲究的话TF卡就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