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楼主(2012-02-16):
(无正文)

网友A:
cad给那个,正确点应该说是装配层assembly。
板框正确点应该是用board outline来画,用keepout或者dill drawing甚至2d line画也将就,毕竟人家看得懂。
盖不盖油,看看板子的solder mask怎么设置吧.
via和pad,还是打开看看solder mask,就知道他们的区别了...

以上根据pads

网友B:
用keepout画框框了。。
呵呵
可以跟线路板厂家沟通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