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读取fifo的数据问题?

楼主(2012-02-16):
(无正文)

网友A:
新手路过下 帮你顶起 我看猴版在呢

网友B:
等看结果。。。

网友C:
初始化输出就是0啊,开始FIFO里都没数据怎么读出来啊?

网友D:
1# mxjtracy 估计是你的CLK用的是读写控制信号来做的,如果是这种情况在实际读之前加几个空的操作提供内部驱动时钟完成fifo节拍。最还的办法还是在clk信号上加同步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