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EMAC时钟输出为什么使用DDR

楼主(2012-02-16):
下面是 EMAC 的RX_CLK, TX_CLK的输出,为什么要加DDR LOGIC,注释看的不太明白

// Drive client clocks off chip
// DDr logic is used for this purpose to ensure that clock routing/timing to the pin is
// balanced as part of the clock tree
   assign not_rx_clk_int = ~(rx_clk_int);
   assign not_tx_clk_int = ~(tx_clk_int);

   ODDR2 rx_clk_ddr (
      .Q             (rx_clk),
      .C0            (rx_clk_int),
      .C1            (not_rx_clk_int),
      .CE            (1'b1),
      .D0            (1'b1),
      .D1            (1'b0),
      .R             (reset),
      .S             (1'b0)
   );

   ODDR2 tx_clk_ddr (
      .Q             (tx_clk),
      .C0            (tx_clk_int),
      .C1            (not_tx_clk_int),
      .CE            (1'b1),
      .D0            (1'b1),
      .D1            (1'b0),
      .R             (reset),
      .S             (1'b0)
   );

网友A:
EMAC是什么?百度不了 嘿嘿 终于有悬赏分了 20分啊
你这个是不是IP核来的

楼主:
Tri Mode Ethernet Mac

网友A:
呃 貌似和百度一样

网友B:
因为PHY层需要双沿取数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万能的猴哥,TX_CLK_EN 是做什么用的,为什么有了TX_CLK还要二分频使用TX_CLK_EN呢,在DATASHEET里好像没找到对这个信号的说明

网友C:
怎么来的我都不知道。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