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供电时单片机的AD采集问题

楼主(2012-02-16):
大家好,有没有人做过在电池供电的时候,用单片机来采集电池电压的项目啊?
用外部参考电压做的时候,据说需要单片机工作电压要在一定范围内才比较精确,用VDD做参考电压的话,由于是电池供电,参考电压就会不稳定,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谢谢!

网友A:
VDD经过稳压供电

网友B:
用基准电源 431 大概可以满足你的要求,看你的采集精度
更高要求可以用电量采集IC

楼主:
2# ayb_ice 用稳压方式的话,需要升压芯片了吧?

楼主:
3# jjjyufan 考虑过,不过还是担心在低电压供电的时候,采集出来的AD值会不准

网友C:
这个自己想办法:
1、如果MCU有专门的VREF,用稳压IC提供。
2、如果MCU的VREF就是VDD,而你的VDD必须接VBAT,你可以额外用一个ADC来采样经过稳压的一个电 压, 比如TL431产生的2.5V,同时从电池引出的电阻分压处采集ADC值。搞清楚原理就好办了。

网友B:
你要搞清楚,你的电池是什么电池,电池电压范围是多少?
单片机供电是多少?
电池是经过LDO給单片机呢还是升降压供给单片机。
至于低电压采集不准,你单片机电源做好了,基准电源做好了,是不存在这个问题的

网友D:
可我们以前是用1.8V的稳压做Vref,我们是电池直接供单片机,3。7V的锂电。

楼主:
单片机是电池直接供电的,没有经过LDO,电池在电量充足的时候,一般是4.5V,电量低的时候,会到3V以下

网友B:
找个基准电源IC 2.5v来做参考

网友E:
楼上都说了,先测一下已知的基准源电压,然后再测实际要检测的电压,根据比例关系即可算出结果。

楼主:
找基准电压这些都没问题,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测试过,在3V供电的时候,单片机的AD精度准不准?我用的单片机供电电压范围是2.5-5.5V,但是原厂建议我做AD采集的时候,VDD最好不要低于3.5V,可我的电池供电最低的时候会到3V啊

网友F:
电池不应该直接接到电路上,总该有个电源管理电路,它能把输出电压稳定在一个电压上。

网友G:
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锂电池工作平台是2.5V-4.2V,基本上市面上的大部分的锂电过充电控制电压在4.200/+-0.025mV.而且电池放久啦由于自耗电会低于1V,当要充电时,1V你的单片机是不能工作的.有以下几点
1, 你的这个电路充电和放电都要控制麻?
2,如果都要控制,充电和放电时都是激发麻?
  a)如果一直要工作, 因存在功耗问题,如单片机一直要工作,在一节锂电上,整个电路用MCU去控制是很难实现的,因为功耗过大,业界不成熟的标准不能大于50uA.现在很多人追求0功耗,这样的话你可以考虑用专用芯去控制
,精度高,价格低,功耗低.
  b)如果电路可设计成充电时,用充电器激发,放电用开关或负载激发,这样你的电路就可不考虑功耗,因为平时
不工作.但你要用升压芯片最好是5V给单片机供电.
3,如果你用专用芯片去做,那就可不考虑啦,因为电路成熟简单.如果你用MCU去做的话,上面说的是电源是激发的,功耗可不考虑.用升压芯片到5V作为电源是最好的选择.电源做的再好,用VDD和用高精度AD参考作为AD电源都是徒劳.做不到25mV精度,即使是12位的AD, 一定要加校验,这样批量的时候才能睡好觉.

锂电池充电控度精度决定着电池的寿命和单次使用的时间,至于放电控制0.1V精足已.个人推荐一节锂电池控制还是
采用专用芯片(精工的S-8261作为参考),多节才推荐用MCU控制增加灵活性.

楼主:
14楼的讲解很详细,非常感谢你的回答,不过我的这个电路里单片机不只是控制电池充放电的,还有一些其他的功能,还有,我的电池是铅蓄电池,充电放电控制都很简单,充电时只要电压高于5V就可以停止充电了,放电时电压低于3V就停止工作,单片机还需要控制其他的电路。
不过可以考虑是否可以使用升压电路,这个要跟客户商量一下了,看看成本问题。

网友G:
如果是铅酸电池,功耗和低电池电压的问题同样需要考虑,电压测量精度一般方式的测量就可以满足。

楼主:
是的,考虑了一下,还是用基准电压来做比较好,即使单片机工作电压低了,应该影响也不大的,等我有了测试结果,我会发布出来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H:
铅电池单循环终止电压是1.80V,浮充循环终止电压更高。你的3V这个指标是哪里来的?另外你的监控点需要留合适的余量。如果电池的容量比较大,监控电路的约束会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