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发时,高密度的PCB大家都咋焊样板的?

楼主(2012-02-16):
现在芯片的脚是越来越密,旁边的电容是越搞越多,原来一个芯片就两电源脚,现在没个几十个电源脚的芯片好象大家都不好意思用似的,这一个VCC搞一个电容的话,芯片旁边就别走别的线了 ...... 没办法,抛弃0805改用0603,电阻改成1206大小的四排阻 ...... 结果板子做了拿回来傻眼了,咋焊啊?看都把眼睛看花了,更别提还要拿烙铁往上戳了!

不知道搞研发的兄弟们,焊如0603大小的器件的水平如何(100脚以上的芯片我连试不都不敢试,这玩意搞坏一个我得少吃好几顿排骨了)....... 象遇到这种高密度咱焊不起来的板,兄弟们一般都咋解决样板焊接的问题的?

网友A:
呵呵,样板也使用贴片机的童子飘过!

网友B:
哪个电工不会焊接。。。
没小弟啥都得自己来

网友C:
呵呵,俺焊过0402的,那眼睛累的~~

网友D:
焊0402的路过,手机上都是0402的,直接上下一起加热,然后镊子网上放器件,就可以。

网友:
植锡不会么?

网友E:
0603的我觉的很好焊,64脚以上的芯片就不好焊了!

网友F:
调板子 经常换0402的电阻电容     100pin以上的chip经常换

网友G:
反正我还没碰过焊不到的。只要把芯片放上去,能对得准脚位,就可以焊。费神费力而已。

网友H:
这算低密度的了。
0402的也好焊,只要有热风枪,0201就难办了,老花眼看不见。

楼主:
整个半天我落伍了啊,原来兄弟们都是手工干的!!!

唉,好久没提高焊工了 ...... 其实主要是焊那个1206大的四排阻搞怕了 ......

网友I:
我直接找人代工,自己焊的不放心。

网友J:
找生产部的帮忙焊:D

网友K:
慨叹啊!当年维修那边缺人,工程师们少,下面的人修不了,俺在屏蔽室里呆了半年,什么QFP、QFN,0402,统统小意思,用烙铁手焊接。我做的达芬奇的板子除了DDR和ARM其余全部自己手焊。那半年也没白呆啊!至少不用求爷爷告奶奶等着让别人给做

网友L:
主要是多了,焊的累.
数字的还好,都是单一品种.模拟电路,找电阻和电容的时间占一半.每样都是1,2个

网友M:
前几天看到一位朋友用用牙签、锡膏、热风枪,效果不错;
我为了对付这样的事情被动收了个回流焊机,省了很多眼神

网友N:
多练习练习。。 以前用0805,后来用0603  现在统一用0402 刚焊了4个光板。。 一堆0402  还有TQFP100等

网友O:
0201都出来了,吓死人咩?

网友P:
搞无线模块,0402全手焊,而且一个挨一个,所以拒不承认楼主的板子叫“高密度”

网友Q:
我总结了一下,研发时临时焊接高密度板子大概有以下几种方法:
1.采用焊锡膏(可要低温保存耶,保质期也不长)来焊。
首先说点锡,可以象楼上那位说的用牙签(呵呵,够简陋吧)等带尖的物事;好一点可以用专用的点锡枪(点锡量可以控制好);或者用漏板试印(可以把常用的复杂封装做上,或者单做)。
再说摆放元件,简单点用镊子,复杂点用吸枪,直接手工放即可。
最后说焊接,简单点用热风枪,复杂点用小型回流焊机。
2.用普通铅焊锡丝来焊。
对于引脚在四周的芯片,普通的焊工焊几年基本都能焊的好。更高的是引脚在底部的BGA等封装,有人甚至能植上锡球然后用热风枪冲焊,而且质量很好。

网友R:
买个BGA台,点锡然后放到BGA台上,效果超好。

网友S:
看不出来高密度,应该是高强度吧,样板一块还OK,不要连续焊两位数的就好了

楼主:
唉...........被兄弟们鄙视了 ...........

网友T:
兄弟呀, 0603 这么大 还拿来这么说事。。。  唉。。。。。    后面0402    还有更小 的都不好说了

网友U:
非常不错,获益良多

网友V:
回复 网友M:

不晓得用烤箱代替回流焊机有没有效果??:)

网友W:
回复 网友V:
我也在琢磨这个玩意,恒温不好办,难道搞个风机在里面吹?

网友X:
SMT的飘过

网友Y:
现在球间距0.8以上的BGA都是用风枪吹上去的啊。

网友Z:
手工焊是能焊,眼睛受不了。我焊一块贴片的板子,眼睛要模糊一整天。

网友AA:
以前用0805,后来用0603  现在统一用0402 刚焊了4个光板www.gallopgazelle.com

网友AB:
:)看来lz是焊接的少呀  焊接多了就熟练了

网友AC:
基本上用0402,实验班全手工,实在放不小的地方用0201

网友AD:
焊接是要多练的,是一项手技活。
IC偶除了BGA或没有引脚的不能手焊以外,其它的都可以手焊。
小高兴一下。。。。。。

网友AE:
都手工焊了,没什么的

网友AF:
光模块0201的器件,那才叫难焊

网友AG:
有手机上的难焊吗?

网友AH:
细心,小心,耐心,专心……就OK了,呵呵

网友AI:
0603,144PIN的经常焊,这个焊多了就会了!

网友AJ:
淘宝上有微波炉大小的回流焊 挺好用

网友AK:
0402已经OUT了,各位还在玩0402手工焊?现在流行0201了,以后发展方向是在显微镜下焊贴片:lol

网友AG:
所以我才说:
有手机上的难焊吗?
引用 网友AG:

而且,小体积不是最大问题,最大问题是高密度、无引脚带来的

网友AL:
只要引脚不是长在肚子下面的都自己焊。多练习就好啦,没有什么的。

网友AM:
我都弄坏好几个U盘了,更别说弄这高精度了

网友AN:
我焊接过板子  眼睛都看花了  买个头尖点的电烙铁吧

网友AO:
BGA 的没焊过,100管脚的经常焊。用烙铁拖焊就可以。

网友AP:
不教点学费哪能出成果呢?

网友AQ:
0402的高密度的焊过的飘过

网友AR:
直接把boom单打出来,原件配齐,然后就交给贴片机去……

网友AS:
靠,哪那么费劲哇,手工0404 0201 QFN,BGA轻轻漂过,眼累手累而已!
想要方便直接开一张钢网就全搞定。。。

网友AT:
来个全自动的,多方便
:D

网友AU:
能者多劳

网友AV:
是啊 密脚的芯片我都还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