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电压电源芯片求助

楼主(2012-02-16):
请教各位达人:
我现在做一个产品,要用到正负电,因为输入电压高,最高为正负120V,所以产品里的+5V用TL783芯片可以降下来,想用-120V产生-5V,大家有谁用过这样的芯片,麻烦推荐一下啊,谢谢!

网友A:
如果-5v电流不大 可以用5v得到,参考IC资料

网友B:
如果输出电压是相当高压的,可以用这个ic吗?什么范围比较较合适?

网友A:
那你要输出多少V 电流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