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元件放置的限制

楼主(2012-02-16):
1.定位孔(Tooling Hole)
    周围不能走线和布置元件,一般是取一个半径的区域。
  2.板边(BOARD EDGE)
   所有的器件都不能超出板子(除了连接器),板边的限制和U槽相关,特别注意分离的MLCC电容,不能经受剪切应力。走线,通孔,测试点相距板边各有限制,其中走线需求最小,通孔其次,测试点要求距离最大。
  3.内部通孔 (INTERNAL HOLES)
    在板子内部的孔也需要留出安全距离,地孔可以除外。
  4.基准点(FIDUCIALS)
   基准点(防呆点)附近不能有器件,铜线,阻焊,经验法则安全距离在1.5×基准点边长或直径。
  5.天线(ANTENNAS)
   如果存在RF接受模块,天线附近(PCB带状或者金属)要留出安全距离。
  6.器件高度限制(HEIGHT RESTRICTIONS)
   布板的时候有的限制就是外壳中可能有凹陷或者加强筋的部分,因此需要注意元件到外壳的距离,保证元件可以放入。
  7.螺钉限制
   如果使用散热片或者其他的螺钉的话,需要注意螺钉附近要留出安全距离。

网友A:
总结的很好

网友B:
对PCB设计有些帮助

网友C:
PCB元件放置时需要注意的几个关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