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运放误差的问题

楼主(2012-02-16):
如图,这是一个测量小电压的差分电路图。
V1 和 V2 为输入,测量范围为 正负75mV的直流电压信号,AD0为输出,即进入AD采集。现在这个电路把75mV放大了10倍进行采集,效果还可以。

问题:当V1和V2啥都不接的时候,即没有对外界进行测量的时候,运放的正负两端电压不相等,造成了零点漂移,怎么才能解决?

另注:1/2VREF 是1.65V ,目的是为了测量负电压。使正负75mV信号可以加载在上面。

楼主:
我师弟在 电测仪表 里发表过这个帖子,不过那里太冷清了。

网友A:
1,LM324是极普通的运放,偏置电流在25度是最大可大0.1微安,温度变化,偏置电流变化很大。

2,即使在温度不变时,信号源接上和断开,运放的偏置电流回路不同,失调也就不同。

3,运放存在离散性,同样型号,电路测量结果也不同,即使电位器调零,温由于度变化和温度系数不同,
   输出也不同。

4. 采用低偏置电流、低失调电压的运放,贵不了多少,一份价钱一分货。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彭老师你好,看过您的1PA微电流测量 ,十分敬佩!

您能否帮我推荐一款运放呢?

另外,一般来讲,这种问题能靠换电路来解决吗?

网友B:
其实这个电路只要选择低offset的电路就可以了。

网友C:
这个电路,如果V1、V2什么也不接,输出会保持在参考端,也就是1.65V。不知道楼主说的“运放的正负两端电压不相等”是什么意思?是运放的+输入和-输入吗?那个是不能用表直接测试的。

网友D:
既然已经加了偏置电压将负压信号抬高至0V以上,运放就没有必要采用正负电源供电,毕竟产生负压的器件也不便宜,还不如把成本转到运放上,看楼主的精度要求,SGM855x系列 Vos 最大24uV,SGM858x系列Vos最大110uV,应该都可以用:

楼主:
to 7楼
lymex老师,是这样的,如果把V1,V2短路,输出会在1.65V, 如果什么都不接,输出现在为1.67V。所以怎么在  什么都不接的情况下   输出做到1.65V。

to 8楼,
现在运放是单电源供电。十分感谢您给的PDF。请问一下,Vos是什么参数?别笑话我啊。

网友D:
Vos就是运放的输入失调电压。
V1/V2不能浮空的,浮空时等于给运放一个未知的输入电压,那经过反馈放大后输出什么电压应该是不确定的噢

网友D:
运放的输入失调电压会导致输出端有漂移,还有温度漂移参数,也会影响运放零点输出

楼主:
哦,明白了,是不是测量小信号 都用失调电压低的运放?

网友C:
to 7楼
lymex老师,是这样的,如果把V1,V2短路,输出会在1.65V, 如果什么都不接,输出现在为1.67V。所以怎么在  什么都不接的情况下   输出做到1.65V。

to 8楼,
现在运放是单电源供电。十分感谢您给的PDF。请问一 ...
引用 楼主:

这个电压差不小,其实就是Vos引起的。要想减少这个电压差,就要采用Vos小的运放,也就是高精密运放。
Vos就是输入+和输入-之间的电压差,理想情况应为0。

楼主:
十分感谢大家!
另外我师弟那里还有20分,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 ... p;page=1#pid2120562

网友E:
新人请教:我也遇见类似的问题,但我用的是LM358,
没有正负电源,没有R36,R35=10K,v2接地,v1输入0到100mv的低电压,
上图的R28/R32=400K/10K(本想放大40倍)
可问题是,当输入20mv的时候,输出为0.64v, 实际只放大了32倍
当输入100mv时,输出为3.6v,实际放大了36倍。
我困惑的是,为什么没按40倍输出,而且根据输入的不同,放大比还是浮动的
求高人指点,再次谢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