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SP430选型中的LCD Segments问题!

楼主(2012-02-16):
需要驱动一块LCD,49mm*21mm,应该是点阵,可显示字母及数字。
初步选型想入MSP430F425A、MSP430F4260,问题来了,425A的LCD段数是128,426是56,我该如何判断LCD需要多少段数呢?
在论坛搜寻了半天也没见这方面资料,望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先搞清楚液晶的型号 别应该 要肯定

网友B:
430的LCD driver只支持段码的,若是点阵,请选独立的LCD驱动芯片。

网友C:
请选独立的LCD驱动芯片

网友D:
MSP430F4XX系列MCU内集成的是段式LCD驱动器 要驱动点阵式LCD得另外选择独立的点阵式LCD驱动芯片 不过一般的点阵LCD模块内都集成了驱动控制器 我们只需用MSP430的SPI串行接口去控制即可 具体方法可参照LCD的datashe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