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8B20测温问题,(找到原因了)

楼主(2012-02-16):
搞了我几天,还没有解决。请论坛高手给指点一下。先谢谢各位了。由于还在办公室,等回去再添上代码。
--------------------------------------------
最近搞到一只18b20,我试着用STC驱动下,采集温度放到1602上显示。数据线加了4.7K上拉,12位精度。
我现在的问题是,可以读出温度数据,但是,有时会读出异常数据。
具体是这样的,因为我这边室温大概就4,5度左右,开始读出温度都很正常。当温度上升时,测 出的温度也上升,但是到8度的时候,就会显示回0 。
同时用串口读出数据,可以看出温度在50H 60H,70H变化中,但只要接近80H,就会回到00H开始变化 。而且我昨天试着上20度,结果读出来是10多度。
----------------------------------------
并不是时序的问题,而是在读取数据循环的时候,右移操作多了一次。还是不细心,而且一直是往时序上找问题,所以没发现。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程序问题吧

网友B:
1820对时序要求很严格,估计时序不对了,也许硬件有问题,影响波形。

楼主:
如果时序有问题会能采集到温度吗 ?上传代码,有工夫的大侠帮看看。

网友C:
也许是温度转换部分有问题,先用别人调好的程序试试...

网友B:
读取数据时多右移了一位?
啥意思?
如果是多发一个脉冲,也是时序错误的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