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单片机运行稳定性什么仪器?

楼主(2012-02-16):
记得朋友说这仪器很贵,今无意中在淘宝里面见到一台电磁兼容模拟机3K多元,能用吗?
最近用AVRM64做的一个产品,在工地(控制箱里,旁边有交流接触器,变频器)试了七八个月,死机了,EEPROM也被改了,晕死掉。

网友A:
土方: 先用**钻在旁边模拟试验,等过了以后再去测试中心试,买把二手**钻也就6~70元的花费.

楼主:
手电钻,交流接触器,打火机,电源插又拔,拔又插都试过了,没什么问题,

网友B:
tyw发表于 2012-2-16 18:56 | 只看该作者 回复 引用 评分 报告 返回版面 TOP
得分:0
2楼:
土方: 先用**钻在旁边模拟试验,等过了以后再去测试中心试,买把二手**钻也就6~70元的花费.
-----------------------
我*,电(dian)字也被屏蔽了
不知道这个字招谁惹谁了

网友B:
靠(kao)字也被屏蔽了
真有才

楼主:
这样试,电子板上绕5圈的时候,基本接触器开关10次内单片机出错,液晶显示的界面也不是复位的界面,好象RAM被改了,(液晶有时显示出乱,没跟它做复位),3,4圈的时候几十次内出错,出错样子跟上面一样,2圈时基本开关不怎么出错。
而且整个过程EEPROM都没出错。

网友C:
见识了,还有这等好办法

楼主:
上面的测试没改变RAM,而干扰到按键,

网友D:
自己用单片机写一个程序驱动一个继电器,然后用继电器驱动交流接触器。单片机输出脉冲信号让交流接触器不断开关动作。将交流接触器放在靠近被测试电路位置。

网友E:
电磁兼容包含很多项的测试,每个项都有对应的专用测试仪器,这些仪器都需要一些特殊的定制元件,目前来说,有很多种这些元件,国内尚生产不了,都需要从日本、欧洲等进口回来,这些仪器岂是你可以简单模拟出来的?如果这样的话,那些仪器厂家也就可以活了,俺的实验室,花在电磁兼容设备上的资金早就超过100万了。

6楼的那种测试方法太老土了,既不能定量,也无法定性,干扰强度也不够,随便测测可以,千万别当真。

楼主:
是啊,现在是黔驴技穷的时侯,土办法试它不死,EEPROM也不出乱,只好看那有人有设备请帮忙了。
顺便说下,上面按键加了上拉电阻后稳定很多。

网友F:
运行稳定性和电磁兼容不是一个概念,做电磁兼容测试当然需要专业设备,土法可以用来提供参考依据,但不能替代专业检测。土法可以使用电火花来模拟光谱电磁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