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干扰,特来求助

楼主:
大家好,小弟第一次做板子碰到问题,向大家请教。用AD8367芯片进行几十mv 几百Mhz的输入信号放大.

如图所示,输入端口旁边有5v供电电压和760mv的增益控制电压。现在测得未接输入信号的时候,输入端口上有50mv左右500Mhz左右的干扰信号,不知从何而来,又该如何消除?
现在测得5v供电电压和760mv的增益控制电压上都带有这种干扰信号,求解决方法。是布局布线出问题了吗?还是需要对电源进行整流滤波?实际电源由7805芯片输出,已经并一0.1uF电容。
望大侠救急!!!

网友A(2012-02-16):
ic每个vdd都并一个0.001~0.1uf的电容,
小信号走线下线不要走其他线,包括地,挖空...,并与同层线之间保持足够的距离。

个人看法啊,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A:
额,你指小信号下面不铺地铜吗??
vdd只要并一个电容还是并两个分别0.001和0.1呢

网友B:
首先你要确定“50mv左右500Mhz左右的干扰信号”从哪里来的。然后才能找到对策
可以贴图来看,原理图。
可以从频率着手。

网友C:
管中窥豹,不知道怎么说。

楼主:
回复 网友B:
干扰信号貌似是旁边的电源纹波耦合上去的

网友C:
AD部分的电源是否单独接地,还是跟其他数字部门直接共地了?
前年我搞的一个模拟采样就是没有处理好地,把数字部分的电流引到了模拟部分引起。

网友D:
可能是从电源干扰上去的。
7805 的输入输出滤波电容太小了。7805输入至少加220uF电解电容,7805输出加100uF和10uF电容,同时还要在集成芯片上至少并联0.1uF去耦电容。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是模拟部分,不包括数字电路D .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多谢,我可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