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232-485转换器的问题

楼主(2012-02-16):
我买了一个RS232-485转换器,一端接232,另外一端有6个接线端子,分别为:
TX- D-/B,TX+ D+/A,RX+,RX-,GND,5-12V。
我打算这一端接MAX485,GND接MAX485的GND,5-12V接MAX485的VCC。
D-/B接B,D+/A接A。我现在有一个疑问,是不是RX+和RX-就不用接了?
那这两个接线端子有什么用?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RS232-485也有不同种类的。
485一侧,有2线也有4线的。
你这个也许是4线的。

楼主:
谢谢!说明书上有RS-485连接头定义:
1 D-/B
2.D+/A
3---
4---
5GND
6+5V~+12V.
请问可以确定是2线的吗?如果是4线的,是不是TX- D-/B,TX+ D+/A用来发送,RX+,RX-用来接收?
是不是4个接线端子都接上才能既可以发送又可以接收?

网友B:
4线制485又叫422,分别用:TX+,TX-,RX+,RX-
TX+,TX-发送,RX+,RX-接收。

2线制485,用A,B发送和接收。

有些转换设备可以做成通用的,即把TX+/A做在一起,TX-/B做在一起。

楼主:
谢谢!从标示和说明书看来应该是通用的,今晚试一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