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HID的短数据类型的可选数据怎么理解?

楼主(2012-02-16):
比如:

    0x05, 0x01,                    // USAGE_PAGE (Generic Desktop) 为什么是01?
    0x09, 0x06,                    // USAGE (Keyboard)  06为什么就是键盘。哪里有列表?
找了很久没有找到答案,多谢各位了。

网友:
HID Usage Tables.pdf
Device Class Definition for Human Interface Devices(HID).pdf
自己上网百度去~~~~~汗,也只有我这样的新手才来回答你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