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处理方式,哪种更好

楼主(2012-02-16):
Pulse_3V3EPM570T100C5N输出IO口,请问两种处理方式,哪种更好?我个人觉得第二种更好,因为pin内部有可能弱上拉,同时,第二种也不需要芯片提供电流,有外部电源提供电流。第一种处理方式更好,还是第二种更好?

网友A:
你这第一种和第二种有区别?

楼主:
改过来了,请大家发表看法,谢谢!

网友B:
楼主应该先去弄清IO口的规格,如果可以直接驱动LED,那么直接驱动就是,R44的用法毫无意义,只有负面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