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AD绝对参考电压怎么理解

楼主(2012-02-16):
请问下论坛里的过来人,PIC单片机的AD绝对参考电压的工作原理,和校准应用,希望过来人指点一二,菜鸟不甚感激。谢谢。

网友A:
任何AD转换都需要参考电压,PIC也不例外,没有什么特性,和通常的AD参考电压一样道理。

楼主:
2# yewuyi [/b

是一个叫做什么的内部的0.6v的绝对参考电压,不知道怎么用。

网友A:
具体你可以查阅相关的数据手册。

你指的那个应该不是AD部分的Vref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内部的一个精确的一个0.6V的标准电压,用这个来保证读出的数准确。但是设置出来出现了很多不能想象的结果,偶然性都有。

网友A:
你是否指的是FVR ?

如果是FVR的话,这个可以做为ADC的正参考电压,也能作为ADC的某一个输入通道的电压,如果作为ADC的正参考电压,同时还要注意必须满足ADC模块所要求的最低正参考电压值,FVR模块部分一般都带有独立的增益放大器,可以选择X1,X2,X4等放大倍数。

以上发言针对PIC16F182X/193X系列型号。
你的具体情况需要看你选择的型号数据手册中的描述。

楼主:
6# yewuyi 我用的是低端的PIC单片机 MCV系列的。 手册上标有0.6V的绝对参考电压。但是没有用成功!

网友A:
型号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A:
MCV14A

网友A:
呵呵,官网连这个的手册都没给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会吧,我都用一段时间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A:
不会吧,我都用一段时间了。
引用 楼主:

mcv属于特殊产品

网友B:
芯片内部的绝对参考电压,不是AD的绝对参考电压
该型号的AD参考只能是Vdd
0.6V的内部参考可以用来做校准,AD通道选择该电压,AD参考用Vdd,得到校准的AD值

网友A:
芯片内部的绝对参考电压,不是AD的绝对参考电压
该型号的AD参考只能是Vdd
0.6V的内部参考可以用来做校准,AD通道选择该电压,AD参考用Vdd,得到校准的AD值 ...
引用 网友B:

在PIC上,0.6V直接作为ADC的参考电压的可能基本为0,如果MCU内部没有将此电压放大的话,则肯定就是接到ADC通道上使用而已,PIC一般要求ADC的参考电压不低于2.0VDC(这个值根据不同型号有细微区别,但肯定没有1V以下的)。

在PIC16F182X/193X等上面的FVR具有1.024V,2.048V,4.096V三种选择,当选择1.024V时,如果想做为ADC的Vref,则应该要选择内部放大器进行放大一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skygrow老师问下,我用的那个MCV14A单片机的AD内部有一个说的绝对的0.6V的参考电压。我也知道那个是用来校准不是单片机的Vref 是内部的一个精确的0.6V电压参考源,我用AD其它设置都是正确的,
在设置的时候我就是把通道设置到那个0.6V的参考电压了,但是就是设置不成功。
读出来的数据时0,我就无法理解了。这个问题都困扰了我很久,希望你能给指点下,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据手册上说的单片机的AD参考电压就是VDD。所以确定是另一个状态。但是就是设置出来没有效果,读出来的数据时0.

网友A:
回复 网友B:
skygrow老师问下,我用的那个MCV14A单片机的AD内部有一个说的绝对的0.6V的参考电压。我也知道那个是用来校准不是单片机的Vref 是内部的一个精确的0.6V电压参考源,我用AD其它设置都是正确的,
在设置 ...
引用 楼主:

1、首要确定自己的寄存器配置十分正确?
2、有一些芯片是把这个电压设置到某个AD引脚上,检查其外部是否接有信号?如有信号,则需避免。
3、如果把0.6V设置到某个AD引脚上,还需检查该IO口必须设置为输入,如果设置为输出,则转换也可能会有问题。
4、检查对应型号的数据手册,看看是否还有其它的限制条件?

网友C:
:D楼主说的很可能是内部带隙参考,
在10F220和12F617这些6~8引脚带AD芯片里都有的,,
这样的设计确实很方便在这些低引脚芯片内部做为AD的scale校正,
这个电压是被设计在内部某个AD通道内,选中后将测试结果透过反算得到AD scale
然后再用于测试其他通道。

网友D:
片内的参考源精度都不高,还不如外面用个好一点的LDO

楼主:
回复 网友D:
嘿嘿我也觉得,但是老大要求那样搞我就那样,成本降低点好些。:lol

网友E:
在10F220和12F617这些6~8引脚带AD芯片里都有的,,
这样的设计确实很方便在这些低引脚芯片内部做为AD的scale校正,
这个电压是被设计在内部某个AD通道内,选中后将测试结果透过反算得到AD scale
然后再用于测试其他通道。

楼主(2012-03-18):
有空直接问代理商了,问题依然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