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2C总线和CAN总线的两个问题

楼主(2012-02-16):
请教一下各位大侠
1 I2C总线电容指的是什么呢?走线太长了电容就大,这电容怎么来的呢?
2 从单片机(3.3v)出来的can信号接到can芯片MCP2515(5V)用什么电平转换芯片好呢?哪位大侠做过的推荐推荐,感谢不尽!

网友A:
第一个,走线越长,就等于把电容两个极板的面积增大,也就等于电容增大了!

网友A:
这个器件支持3.3V哈,我原来用的MAX13054,挺好用的。速率可低至1.25k

楼主:
回复 网友A:
CAN芯片的工作电压是5V(是支持3.3v),因为后续收发器的工作电压是5V。有合适的电平转换芯片吗?

网友B:
A1:指分布电容,导线、PCB等都会存在分布电容。
A2:先去看CAN接口片的器件手册,注意其TTL侧的输出是否为强上拉,如果是就需要进行电平转换,简单处理,串个1K的电阻即可,如果是兼容3V或弱上拉设计,则可以直连。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串联电阻确实可以调通,但是正常来说最好加电平转换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