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有RTX51-TINY的技术支持?

楼主(2012-02-16):
如题...
产品遇到问题...

网友A:
我们公司和KEIL有直接联系。

有什么问题?请提,TINY 我们直接解决。提得好有奖励。

、、

楼主:
以下分别向其它两个任务发送信号
if(flag_bao==1||flag_uart==1)                  //任务2运行条件满足
{
                            os_send_signal(2);           //给任务2发信号
}
else if(flag_cun==1||flag_cun1==1)         //任务3运行条件满足
{
                            os_send_signal(3);           //给任务3发信号
}
任务2最后等待信号
。。。。。。。。。
if(flag_bao==1)                                                                          //有数据上报
{
                            。。。。。。。。。
}
os_wait1(K_SIG);                                                                      //退出该任务,任务2等待信号

任务3最后等待信号
。。。。。。。。。
if(flag_save_time==1)                                                              //有数据要保存
{
                            。。。。。。。。。
}
os_wait1(K_SIG);                                                                      //退出该任务,任务3等待信号

以下任务2的中间等信号,在任务2中第一处(收到查询命令)
         if(qdjz||dzbq_sqs)                                                           //待写数不为0
         {
                                     while(dxs||sqs0||dzbq_sqs)
                                     {
                                               os_wait1(K_SIG);                        //退出该任务,等待信号
                                     }
         }
         else if(flag_cun==1||flag_cun1==1)                           //切换到任务3条件满足
         {
                                     os_wait1(K_SIG);                                 //退出该任务,等待信号
         }
以下任务2的中间等信号,在任务2中第二处(收到转发命令)
         if(qdjz||dzbq_sqs)                                                           //待写数不为0
         {
                                     while(dxs||sqs0||dzbq_sqs)
                                     {
                                               os_wait1(K_SIG);                        //退出该任务,等待信号
                                     }
         }
         else if(flag_cun==1||flag_cun1==1)                           //切换到任务3条件满足
         {
                                     os_wait1(K_SIG);                                 //退出该任务,等待信号
         }

以下任务3的中间等信号
while(jh!=0&&jh!=4)
{
                            os_wait1(K_SIG);                                          //退出该任务,等待信号
}

请问以上的结构会不会导致RTX51-TINY任务调度出现问题,例如任务死锁,不能切换等...

网友B:
首先不存在任务不能切换的问题,因为你用了轮转切换功能
其次任务死锁也不太可能,还是因为使用了轮转,至于逻辑错误导致死锁的问题只有你自己知道是否有逻辑错误

楼主:
首先不存在任务不能切换的问题,因为你用了轮转切换功能
其次任务死锁也不太可能,还是因为使用了轮转,至于逻辑错误导致死锁的问题只有你自己知道是否有逻辑错误 ...
引用 网友B:

在RTX的配置文件里已经关闭了时间片轮转调度方式... 而采用信号触发的方式任务调度的...

网友B:
回复 楼主:

没有关闭轮转功能

网友A:
以下分别向其它两个任务发送信号
if(flag_bao==1||flag_uart==1)                  //任务2运行条件满足
{
    os_send_signal(2);           //给任务2发信号
}
else if(flag_cun==1||flag_cun1==1)         //任务3运行条件满足
{
    os_send_signal(3);           //给任务3发信号
}

先说上面发信号函数,os_send_signal(id);这个函数没有调度(释放CPU)功能,任务中如果调用了os_send_signal(id);之后,任务照常执行下面的语句,并不引发调度程序而释放CPU。——不过是使id任务就绪,具备了执行条件而已;所以应该这么写:

假定给任务2发信号,并使其由就绪转入运行:
os_send_signal(2);
os_switch_task();  // 执行调度,释放CPU。

、、

网友A:
LZ厉害,知道关闭时间片轮转调度模式,仅保留(信号)事件驱动调度模式,应用正确。

Tiny是2种调度模式的混合,1、任务自我调度管理;和 2、内核时间片调度管理。其中2、内核管理是通过时间片强制切换,在多种调度方式混合的RTOS设计中,都(理所当然地)可以给用户灵活配置的自由度来关闭这种时间驱动抢占调度模式,而只保留(信号)事件驱动调度模式。

、、

楼主:
先说上面发信号函数,os_send_signal(id);这个函数没有调度(释放CPU)功能,任务中如果调用了os_send_signal(id);之后,任务照常执行下面的语句,并不引发调度程序而释放CPU。——不过是使id任务就绪,具备了执 ...
引用 网友A:

os_send_signal(2);
那么只发送信号,不调用任务切换函数,是不是一定有问题或者有可能有问题呢?

网友A:
os_send_signal(2);
那么只发送信号,不调用任务切换函数,是不是一定有问题或者有可能有问题呢?

很简单,如果只调用os_send_signal(2); 又关闭了时间片,那么当然程序继续执行os_send_signal(2);后面的语句,程序只会在本任务里while(1)循环,除非你调用了os_wait( )函数,os_wait( )函数带有调度切换功能。

很简单的测试,你在任务2里设置一个断点,任务1发信号 os_send_signal(2); 看看会不会切换到任务2,——不会!

//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又仔细一看,时间片轮转原来没关闭...

网友C:
强烈建议楼主,如if(flag_bao==1||flag_uart==1) ,while(jh!=0&&jh!=4)  等括号内一定要加括号,确保优先级!!!写成if(  (flag_bao==1)  || (flag_uart==1) ) ,while(  (jh!=0)  &&  (jh!=4)  )
在Keil中不能太信运算符默认优先级的!!

网友A:
12#
又仔细一看,时间片轮转原来没关闭...

   看来知道关闭时间片的程序员,是严谨的程序员(为数不多?)。

   时间片若不关闭,就要保证你的任务开销时间最好< 时间片值,——在时间片内核管理强制作用之前完成任务自我管理切换。还可以写为下面,以完成任务切换:

os_send_signal(2);
os_wait1(K_SIG);

这样写的话,注意的问题是后面谁来唤醒任务1 ?

//

楼主:
os_send_signal(2);
是在任务1里;
os_wait1(K_SIG);
这个应该放在任务2里面,否则RTX自身就死循环了...

网友A:
呵呵,搞清楚概念:os_wait1(K_SIG);可以放在任何任务里。它的意思是:挂起自己,放弃CPU 给其它任务。
假定有2个任务1和2,那么显然2者循环调度是这样写:

void  task_1(void)  _task_ 1                              void  task_2(void)  _task_ 2
{                                                                        {
while(1)                                                             while(1)
{                                                                        {
                                                                            os_wait1(K_SIG);    // 释放CPU,挂起,切换。
  // ……code1;
                                                                              // …… code 2 ;
os_send_signal(2);     //唤醒任务2
                                                                            os_send_signal (1 );   // 唤醒任务1
os_wait1(K_SIG);     // 释放CPU,挂起,切换。
}                                                                          }

}                                                                          }

任务1必然先运行。

建议多看看《RTX51_Tiny 编程手册》和《 RTX51_Tiny应用指南 》;2本都有中文翻译版,别看电子版,不如纸版的学习效果明白。

、、

楼主:
呵呵,搞清楚概念:os_wait1(K_SIG);可以放在任何任务里。它的意思是:挂起自己,放弃CPU 给其它任务。
假定有2个任务1和2,那么显然2者循环调度是这样写:

void  task_1(void)  _task_ 1                          ...
引用 网友A:

经测试,如果按照楼上的写法,直接导致RTX51自身陷入死循环了...
因为等信号的任务根本就等不到信号...

网友D:
耐着性子,学了点

网友E(2012-11-16):
你如果在两个任务中,分别写条件去触发信号,就不会死循环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