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探同相放大器和反向放大器的区别

楼主(2012-02-16):
https://bbs.21ic.com/frame.php?frameon=yes&referer=http%3A//bbs.21ic.com/iclist-2.html

原贴名:学习运放的一点小体会

问题:该贴试图解释反向放大器和同向放大器3分贝频率的相同原因,并给出众所周知的结 论:稳定性仅与电路结构有关,与输入信号源的位置和类型无关。下图是同相放大器的原理图,保持电路参数不变,仅改变激励的类型和位置便可得到反向放大器电路(具体原理图略),那么如何证明上面给出的结论呢?或者说,两个电路的环路增益果真相同吗?

楼主:
总结论:目前没有任何一种十全十美的理论,能放之四海而皆准,所以我们能做的是掌握各种计算的技术优缺点,根据具体问题采用相应的技术来计算。
环路增益的计算技术很多,文献资料很丰富,各种技术都有不同的适用范围,认识各种技术的局限性至关重要。

网友A:
这个很有意义!

网友B:
链接怎么回事?打开不对。
另外想看下楼主的环路增益的推导,多谢!

楼主:
原帖地址是这个

网友C(2012-03-30):
稳定性通俗来讲:就是电路是否会存在极点,极点会引起振荡,振荡会引起不稳定。
课本对于数学公式的描述过于抽象,导致理解起来有些脱离实际现象,
建议多看国外的经典书籍。

网友D:
稳定性通俗来讲:就是电路是否会存在极点,极点会引起振荡,振荡会引起不稳定。
课本对于数学公式的描述过于抽象,导致理解起来有些脱离实际现象,
建议多看国外的经典书籍。 ...
引用 网友C:

几乎所有的电路都存在“极点”。没有极点的传递函数是个复多项式,设想其在S无穷远处是否收敛。

建议“功夫”未到家者别妄谈“理论”,若想涉猎则必须啃书(国内国外都可)。

网友E:
大部分错误都是简单套用了同比例的串联负反馈结构去分析反比例的并联负反馈

网友F:
同相放大与反相放大的环路增益表达式相同(差分放大也相同);但等效前向通路传递函数不同;反馈系数也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