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直流电机换向问题?

楼主(2012-02-17):
无刷直流电机换向是通过改变各相绕组的通电顺序来完成,最近一直郁闷定子磁场的方向判断,以及定子磁场和转子磁场是如何发生相互作用的?
1、请问下图中Fa是方向是如何判断的?
2、Fa如何使得转子转动?
3、文字说用“左手定则”判断,请问这里为什么是用左手定则?这里为什么顺时针转动?如何判断?
4、定子磁场怎么判断?用右手定则吗?

网友A:
1:右手定则
2:fa看作磁铁的n极方向 但是内部正好相反
3:力是左手定则 磁场方向是右手定则
4:定子磁场是右手定则

网友B:
当线圈在磁场作用下产生电荷才用右手定则;
当有电流的线圈在磁场中产生力的情况下用左手定则;
其实不管是左手还是右手定则,只要你了解电磁磁场原理就能判断出他的运行方向

楼主:
2# 小模头 既然Fa看做磁铁的N极,那根据同名极相斥,异名极相吸,这样的话,转子应该逆时针转动啊。。。。这又是怎么回事?

楼主:
5# 小模头 明白了,谢谢啊

网友C:
这个要从电动机发电来进行研究,我们知道当转到一个跟磁场正切的情况下才会有一个电动试,也就是正弦交流电的产生原理,所以要搞清楚电机的转动情况,还是要从电机的原理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