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k与timeout 如何去区分

楼主(2012-02-17):
最近写USB上位机驱动,发现当USB从机(stm32单片机)相应的USB端口设置为NAK时上位机(PC)底层函数返回给我的总是TIME OUT,难道不应该是NAK么,这样从机返回NAK和什么都不返回上位机该如何去区分呢?谢谢

网友A:
nak不是问题,但是你不能一辈子nak啊....
除非你超时时长设置的太短了...

楼主:
我超时时间设置的是100ms。现在的问题是我从来收不到NAK,除了成功的收到数据外就是timeout

网友A:
nak与你pc软件没关系.系统自动会重发数据的.....直到ack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