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日历芯片NXP8563写字地址无应答,求教

楼主(2012-02-17):
MCU是飞思卡尔8位单片机MC9S08DZ48。
IIC成功初始化。
发启动信号后,发送器件地址0xa2,此时8563有应答。
其后,再发字地址,无论是哪一个,都没有应答信息。
疑惑……求教各位。

楼主:
什么情况,楼上晓得其中猫腻?
贴一段代码过来。
void Send_Data(uchar ch)
{
  IICS_IICIF |= 1;
  IICD = ch;
  while(!IICS_IICIF);
}

void Wait_Ack(void)
{
  while(IICS_RXAK);
}

void main(void) {
  byte second = 0;
  byte i, temp;

  Init_MCG();
  IICF_MULT = 0b00;
      // 00 mul=1
  IICF_ICR = 0x1D;
      // 011101 ICR = 160
      // IIC baud rate is: 8M/(1*160)=50kb
  IICC1_IICEN |= 0b1;
  while(IICS_BUSY);
  // start IIC in master transmit mode
  IICC1 |= 0x30;
  while(!IICS_BUSY);
  Send_Data(0xa2);
  Wait_Ack();
  Send_Data(0x0);
  IICS_IICIF |= 1;
  Wait_Ack();
  IICS_IICIF |= 1;
  Send_Data(0x0);
  IICC1_RSTA |= 1;
  Send_Data(0xa3);
  Wait_Ack();
  IICC1_TX &= 0;
  IICD;
  for(i = 0; i < 16; ++i) {
    IICS_IICIF |= 1;
    second = IICD;
  }
  IICC1_MST &= 0;
  EnableInterrupts; /* enable interrupts */
  for(;;) {
    __RESET_WATCHDOG(); /* feeds the dog */
  } /* loop forever */
  /* please make sure that you never leave main */
}
/*
** MCG in PEE mode
** using external oscillator
** oscillator clock 16MHz
** bus system clock 8MHz
*/
void Init_MCG(void)
{
  /* set system clock */
  MCGC2 = 0x36;
        // 00 BDIV divide-by-1
        // 1  RANGE high frequency range
        // 1  HGO external oscillator for high gain operation
        // 0
        // 1  EREFS a crystal is being used
        // 1  ERCLKEN ensure the external reference clock is active
        // 0
  while(!MCGSC_OSCINIT);
  MCGC1 = 0xB8;
        // 10 CLKS select external reference clock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111 RDIV divide-by-128
        // 0   IREFS select the external reference  clock
        // 00
  while(MCGSC_IREFST);
  while(MCGSC_CLKST != 0b10);
  MCGC1 = 0xA0;
  MCGC3 = 0x44;
        // 0
        // 1  PLLS  select the PLL
        // 0
        // 0
        // 0100  VDIV  multiply-by-16 1MHz reference * 16 = 16MHz
  while(!MCGSC_PLLST);
  while(!MCGSC_LOCK);
  MCGC1 = 0x20;
  while(MCGSC_CLKST != 0b11);
}
16M晶振, 8M总线频率。
用示波器查看SCL, SDA时序,与寄存器反应的情况相符合:发A2H, slave device有应答,然后是字地址00H无应答。SDA第9位高电平。

求教是哪个地方原因。程序中有错误也恳请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