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SE中如何进行多周期约束?

楼主(2012-02-17):
(无正文)

网友A:
嘻嘻,有的,
NET "clk_a" TNM_NET = "clk_a";
TIMESPEC "TS_clk_a" = PERIOD "clk_a" 10.0 ns HIGH 50%;
NET "clk_b" TNM_NET = "clk_b";
TIMESPEC TS_FastPath = FROM clk_a TO clk_b 20 ns;

网友A:
clk_b是clk_a中的下一级FF的使能信号一类的。

网友B:
20ns换成 TS_clk_a*2更完美了

网友C:
这么复杂的约束,什么时候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