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计算两路正弦信号的初相角?

楼主(2012-02-17):
2812 系统,两路输入正弦信号,需要计算出它们之间的相位差及超前滞后关系;用DFT算法已经计算出幅值且结果比较满意,但是,要计算相位差及知道两路信号的超前滞后关系就要知道每个信号的初相角(带符号:1、2象限为正角度,3、4象限为负角度),如何利用DFT结果的X、Y值计算出初相角呢?模拟信号的采样方式有没有特殊的要求?

网友A:
对一段信号的fft得到是其频域的频率,已经包含了相位和幅度了
fft的结果的某一频率为a+b*i,sqrt(a*a+b*b*)是幅度,arctan(b/a)就是相位了
相位差相减就可以了
超前或滞后是无法判断的,因为正弦是周期信号。
通过非周期信号才能看。

网友B:
二楼的基础上,考虑硬件上增加两路过零检测电路,来检测这两个正弦信号的过零时刻,通过这两个不同的过零时刻可以得到超前或滞后的数据了.

网友C:
求相位差不需要知道初相角。
把通过 dft 得到的两个矢量做一个简单的运算: (v1_r + j v1_i) * (v2_r - j v2_i)
新矢量的相角就是相位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