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MS

楼主(2012-02-17):
TPMS如何加载在背景图片上在DVD显示?软件上要如何通过串口来控制呢?

网友A:
TPMS:Tire Pressure Monitoring System轮胎压力监控系统。
其加载在背景图片上在DVD显示,即在LCD屏上显示。这就需要软件转换为位图代码形式的16进制数据,而且不同LCD控制器指令也不相同,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其软硬件平台的设计资料如下:

更多相关资料,在百度文库中,搜索“TPMS”

网友A:
补充说明:
软件上要如何通过串口来控制?
只有通过串口,接收自定义控制字,使用自编写程序判断,之后执行相应的程序即可。

由于我未做过TPMS,以上只是我的个人分析和理解,仅供参考。